楼主(2024-12-09):
百度一下没找到想要的结果,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怎么拆分成两个byte,

想做成一个块多次使用,解析变频器故障码
不知道怎么写,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直接mov到MB里面

网友B:
假设状态字是MW100,就由MB100,MB101组成的,
你在变量表里面新建这些变量,不就是你所需要的数据了吗?
需要其中的位状态,就单独地址寻址也行,把位单独列出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直接mov到MB里面

感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状态字是MW100,就由MB100,MB101组成的,
你在变量表里面新建这些变量,不就是你所需要的数据了吗?
需要其中的位状态,就单独地址寻址也行,把位单独列出来也行

感谢解答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