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0):
现在有个项目指定使用三菱Q PLC ,伺服用的是支持Ether CAT总线的伺服,现在我想用一个汇川H5U 的PLC 用汇川的PLC来通过总线控制伺服,再用以太网与三菱Q pLC 通讯,来逻辑控制伺服,但是不知道这样通讯的速度和数据量能不能满足?需要控制32个轴

楼主: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用汇川做完工程

网友B:
都指定用三菱PLC了那伺服也用三菱的了呗!一个设备项目用两个PLC不是好的选择!稳定性/便捷性...

网友C:
非常不好,汇川不支持三菱的CCLINK总线。
建议要么换PLC要么换伺服。

专业外协

网友D:
技术上来讲是没问题的,可以将所有功能在汇川PLC上做完,三菱的当作上位机去调用某个功能。
别人可能是因为信赖三菱的质量而指定三菱,将主要功能分给国产PLC负责,客户大概率不会认可。

网友E:
挺不推荐的,后期肯定是要恶心死

网友F:
用三菱PLC就用三菱驱动器呗直接cclik 转来转去干啥 要不就用汇川PLC加汇川伺服
上网冲浪!

网友G:
这个配置有一点奇葩,三菱不支持EtherCAT,前期设备功能完善,后期维护啥的也麻烦

网友H:
三菱Q CPU本体网口支持64台MR-JET系列伺服走三菱自己的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只能进行点对点定位,不可以插补和同步等高级控制

网友H:
若需要高级运动控制可以使用RD78G运动控制器

网友I:
人家用Ethercat伺服肯定是成本考虑啊 三菱自己玩的协议伺服一个都买2 3个国产Ethercat伺服了

网友J:
指定三菱,就应该整套的三菱系统:PLC,伺服。如果像你这样配置,后期不确定因素太多,自己在给自己挖坑。

网友K:
可不可以,最好问一下甲方. 不然后期扯皮有的受
行不行,当然行. 把汇川PLC作为运动控制器来用. 映射数据配置好, 全部走modbus, 用三零PLC控制. 汇川PLC里不放任何程序

网友L:
用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