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问题,8脚,14脚继电器

楼主(2024-12-10):
昨天接外出接线了个电箱,让个老板叼的上了火。8脚、14脚继电器的触点供电,说我接上面了,应该接下面,上面接输出。接了几十年电这都不懂,郁闷

网友A:
一般继电器侧面有示意图,按图接就对了,有些品牌的可能有区别

网友B:
按照继电器侧面接线就行了
酷比电气人

网友C:
按图索骥

网友D:
所以就到家园里来发泄了?

网友E:
我寻思继电器这玩意也没方向啊, 又不是三极管. 谁规定了哪边输入哪边输出,
怎么好用就怎么接, 管这些傻逼玩意干嘛.
这一天天的, 工作都忙不完, 哪还有空寻思这些鸡毛蒜皮破事

网友F:
正规继电器 常见品牌各个脚都是一样的定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如果同时取闭和开点,确实必须公共线(电源)接下边

网友H:
继电器看起来一样,但是不同的厂家引脚位置可能会有差异,一切以线圈外壳的接线图为准!
当然为了规划,最好接COM端进,接常开/常闭端出!

楼主:
不喜欢,可以不看,不回复。讨论问题就随便骂别人傻逼?不要以为自己是神?注意一下自己的素质

网友I:
一般公共点接输入吧,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常开常闭都用到

网友J:
老板给钱,听老板的,虽然有的老板很2

网友K:
光用常开无所谓

网友L:
共公触点的接线好像在下面,上面是开点、闭点的接线端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如果同时取闭和开点,确实必须公共线(电源)接下边

这要是强迫症,还必须得这么接

网友M:
我都碰到过,24V直流继电器正负都反接的,真是很无语
线圈汇接公共点接24V ,这种接法也是很无语。

网友N:
你是不是常开常闭都用上了

网友O:
碰到一个杠精
命自我立

网友P:
接规范点是要进线接共用点,这样同时接常开常闭两组不影响...就算现在用不到,做控制吗后续修改时也常有。我还见过线号都要求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套反了剪了接线端子从新接的....

网友Q:
管他自己干自己的

网友R:
自己设计规划,随便接,后期好维护就行。人家有规定,按人家的来,和他争没必要,他喜欢火接零我也给他接

网友S:
如果老板有规定,你让老板给你出个图,按图操作,谁怕谁.

网友T:
能用就行,我一直接上面。

网友U:
这个没有固定的说法吧,是不是配线不合理呀

网友V:
都可以用。

网友W:
引用楼主qqaw8于2024-12-10 10:33发表的 低级问题,8脚,14脚继电器 :
昨天接外出接线了个电箱,让个老板叼的上了火。8脚、14脚继电器的触点供电,说我接上面了,应该接下面,上面接输出。接了几十年电这都不懂,郁闷

不用常闭,输入接上面比较好看

网友X:
有可能是你老板想把接线保持一致,方便回复客户问题。
追求更好

网友Y:
不要做玻璃心的工具人,要去了解问题的本质,不要觉得能动起来就行,要考虑一致性、标准化;
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常开/常闭点都用又没分清COM端就会出问题;

网友Z:
尽量COM端接输入,因为常开常闭点都有可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