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0):
一个检测设备,每次走一个长方形,相机检测出来的位置X,Y方向都有30um,40um的偏差,求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方法,通过什么方式矫正过来,要求5un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都有相机了,直接让相机给出偏差值设备纠正这个偏差值不久行了
测量焊接的位置没办法纠正

网友B:
5个um,先看看机械精度怎么样吧
机械精度3um

楼主:
机械精度3um

网友C:
要用全闭环伺服系统,加光栅尺检测实际位置,最好用直线电机加光栅尺(科尔摩根)。我估计你用的普通伺服,你的控制精度要求很高。一般um检测要用基恩士GT2-P12K测距传感器,实际不好应用,激光测距精度不够达不到,只能用光栅尺构建全闭环。赶紧换直线电机加光栅尺,哈哈!你有的忙了。
现在用的就是直线电机加光栅尺,

网友B:
3um,用的直线电机?
工控肥仔

网友D:
你每次走完回待机位置的时候,用相机拍照给出位置在回去

网友E:
精度要求这么高!那就应该像4楼所说用全闭环方式!

网友F:
问一下楼主,这个精度要求的设备,是什么价格级别的? 几十万,还是几百万,还是上千万?

网友C:
引用楼主何文轩于2024-12-10 11:33发表的 关于设备精度补偿求助 :
一个检测设备,每次走一个长方形,相机检测出来的位置X,Y方向都有30um,40um的偏差,求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方法,通过什么方式矫正过来,要求5un ,谢谢各位了

用直线电机和光栅尺也有偏差,那就不正常了,你找下供应商调试看下,要不就是直线电机和光栅尺是假货。最好买科尔摩根的直线电机和光栅尺,我用过精度很高,不存在偏差。
温度和湿度对机械精度影响很大,要在恒温恒湿的环境组装测试,实时监测温度和湿度。

网友G:
用什么硬件能保证机械精度是3um,
我们这里用的1nm的微型直线马达,XY平台行程100mm,价格11W  RMB。配合康耐视相机做补正。勉强保证到2微米。
被检测物太小了。直径是25微米的合金导线。被检测位置是去除绝缘皮的位置。
请教下平台的平整度用什么测量和校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