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超过32767数据传送后显示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24-12-10):
用RS指令将PLS数据传送到数码管显示,当数据超过32767就不能正确显示,但是查看寄存器(寄存器的值是正确的,后面的数据却不对<数码管显示的居然是这个后面的数据>),寄存器最高位置1表示是负数(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手动设置一个超过32767的数字就能正确显示,求教怎么解决?我另外设置两个都超过±32767的值再传送都能正确显示,就是从PLS传送过来的数据不能正确显示超过±32767的值
在监控梯形图下面PLS显示的数据也是正确的,就是传送到数码管就不行!数码管只能用8位模式,modbus协议

网友A:
你显示的时候,切换到32位显示就行,16位显示肯定不对啦
在软元件监控里切换成32位,寄存器后面的值显示是36000,但是数码管还是29536

网友B:
可以看看数码管通讯协议,是不是无符号16位的
努力学习

网友C:
用modbus发送D19,D20研究下,是16位发送,还是8位发送,三菱FX3u可以设置8位模式。那你发过去的D19,D20是什么样的,要和数码管通讯协议对比下
是8位的,已经设置8位模式了,如果写入一个任意数传送就没问题,直接从PLS读取超过32767就会出错

楼主:
找到原因了,负数寄存器用的是二进制补码,要想让数码管正确显示,需要逆向补码,先减一再取反,这样得到的二进制码就能在数码管正确显示了。(貌似这种方法最大只能满足-65535)

楼主:
已经试过了超过-65535直接32位逆向补码就可以正确传送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