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0):
各位大佬,原程序用博图V17编写的,现在客户要求用V16版本,请教各位怎么降级啊??我想屠龙刀了!!

网友A:
应该不能,只能手动复制(对于文本)或抄过去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网友B:
    西门子博途版本好像只能向上升,不能降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网友C:
    只能升不能降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 酷比电气人

楼主:
    该死的甲方,谁能想到技术协议里面既然还有博图版本要求。

网友D:
    好像可以复制粘贴一部分,虽然会出现一些报警,后面编译之后处理一下就好了
    如果不能复制块,就打开块,全选复制所有的语句之后粘贴,我记得好像可以这样操作的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可以复制粘贴一部分,虽然会出现一些报警,后面编译之后处理一下就好了
    如果不能复制块,就打开块,全选复制所有的语句之后粘贴,我记得好像可以这样操作的

    大佬,为什么我从V17复制了,但到V16那边粘贴是灰色的啊?

网友E:
    无法降级。
    V17无论复制整个块还是块中的段落,均无法粘贴到V16里。

    如果是梯形图的块,应该是没办法了。

    如果是SCL块或数据块,可以用“从块生成源”功能,将其导出为源文件,然后在V16里在“外部源文件”里打开这个源文件,再重新生成块。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作为乙方也很讨厌这种乱版本的现象,所以我也在整治甲方版本问题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G:
    数据块可以从块生成源,然后再从源生成块;FB FC的话,如果是SCL也可以这样。
    网上有人家做的TIA降级工具;是通过openness开发的,是收费的,效果不知如何。可以联系试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i4y1h7F2/?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ab8007756ec25940dcc7aa0748835ea8
  • 下载积分:+3(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网友I:
    只能是同版本的博途才能从PLC中读取,这个真是麻烦。
  • 下载积分:+2(liushaopeng) 热心助人!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J:
有能降级的,见过,收费的。

网友K:
我是打开程序再打开V16新建一个,然后先复制变量表、主程序里的,再复制FC、FB、DB等,要是库文件的话,V16版本里也要有同样的库文件。
不建议用第三方软件降,因为博图高版本里的有些设置和参数低版本无法兼容和识别,会造成编译报错和不知名的故障停机

网友L(2025-07-07):
引用 楼主:
该死的甲方,谁能想到技术协议里面既然还有博图版本要求。

你看看甲方工程师电脑内博图版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版本要求。

网友M:
V17可以把子程序导出为SCL,再在V16,外部程序添加,添加完成后,在生成正常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