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1):
如标题所示
遇上这个PLC,网络上找了SoMachine V4.1,安装试了不行,
安装了Unity Pro XL V13.0也不行、求助网络大师指点!

网友A:
以前有單獨的編輯軟體
現在為了配合m2xx系列,整合成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
彈藥另外外掛進去才編輯讀取舊機型,上施耐德網站下吧!
引用楼主kidien于2024-12-11 07:25发表的 施耐德PLC用哪款软件编辑和上传程序? :
如标题所示
遇上这个PLC,网络上找了SoMachine V4.1,安装试了不行,
安装了Unity Pro XL V13.0也不行、求助网络大师指点!
[attachment=306081]
[attachment=306082]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不一定能上传,很多都没有下载源程序

网友C:
1、这款PLC用SoMachiner软件,早期的TM218PLC用SoMachine v3.1,若用4.1版本,需要升级固件

2、关于上传程序,如1楼所说,下载程序时没选择下载源程序,是无法上传的,而且99%的人,不选择下载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款PLC用SoMachiner软件,早期的TM218PLC用SoMachine v3.1,若用4.1版本,需要升级固件

2、关于上传程序,如1楼所说,下载程序时没选择下载源程序,是无法上传的,而且99%的人,不选择下载源程序

我再换版本试试

网友D:
SoMachine M218 v2.0.31.45
QQ: 2845452345

网友E:
CODESYS可以试  不过这个好像试施耐德TM218  用以前的那个4.3版本 或者现在的机器专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