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1):
AXIS0_MAN块,JOG_P和JOG-N这两个地方不能决定运行方向吗。
这边的测试结果是,要想改变运行方向得改变Dir。那JOG_P和JOG-N这两个地方干啥用的。
附件: 1文件.zip (15 K) 下载次数:52

网友A:
启用 RUN(运行/停止) 参数会命令运动轴加速至指定的速度(Speed 参数) 和方向(Dir 参
数)。 您可以在电机运行时更改 Speed 参数,但 Dir 参数必须保持为常数。 禁用 RUN 参数
会命令运动轴减速,直至电机停止。
启用 JOG_P(点动正向旋转)或 JOG_N(点动反向旋转)参数会命令运动轴正向或反向点
动。 如果 JOG_P 或 JOG_N 参数保持启用的时间短于 0.5 秒, 则运动轴将通过脉冲指示移动
JOG_INCREMENT中指定的距离。 如果JOG_P或JOG_N参数保持启用的时间为0.5秒或更长,
则运动轴将开始加速至指定的 JOG_SPEED。

您在同一时间仅能启用 RUN、 JOG_P 或 JOG_N 输入之一。
  • 下载积分:+5(红云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