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接线图

楼主(2024-12-11):
三菱伺服MR-J4-200A控制器CN1的接线图啊。官网上没找到,谢谢

楼主:
用FX3GA控制伺服运动

网友A:
详细信息找手册《MR-J4-A 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
上面只有定位模块接线图例,FX与其接线可以参考MR-JE-A技术资料集相关章节。

网友B:
你去官网下载 MR-J4-A 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