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12-11):
问题描述:
博图v16,pid模块 如何复位 ?消除记忆?
同一个pid模块 控制三个类似 对象,同一个高压泵 ,变频器pid调节输出 压力值, 每个对象设定值不同,
对象 123 轮流执行, 问题是 对象1 执行完 ,执行对象2时候 , 对象2 启动时 ,pid输出一下 就到了 对象1 上次输出值, 会导致 压力超高,超调量超大,系统不稳定。。。
求助 如何 让pid块 执行一次后复位,消除记忆?如何解决? 多谢
下载积分:+1(张梧桐) 热心助人!

网友A:
PID块上面不是有个reset管脚吗

网友B:
试过手自动切换功能么,你切换的时候先把模式从自动切换到手动,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切到自动是不是可行
追求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