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有几个控制柜内的部分薄片交流继电器受感应电的影响,无辜吸合和有时不能释放,用万用表测量感应电高达90多伏,通过把多余的控制线接地,并在继电器输入端并入1微法电容,有效果。但还是有感应电。通过拆解薄片继电器,里面是由三个电阻和桥堆组成的,继电器是宏发HF41F 60-ZS,60v的继电器,求助怎么增加最少的电子原件使继电器180v吸合,110v释放?

网友A:
回路里串联个四十几伏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交流继电器你怎么用直流电控制?

网友C:
换用直流的继电器

网友D:
并联个电阻或钨丝类指示灯把感应电压泄去

网友E:
不建议加电容,继电器吸合会变慢, 空间可以的话还是用普通继电器好点。
薄片继电器改造的话,宏发继电器输入串一个50V的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路里串联个四十几伏的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串在回路里的?

楼主:
柜子厂家就是用薄片继电器的,主要是占用空间小,用普通继电器的话能放个六七个,全换的话没空间,我拆了个薄片继电器内部原理图就是我上面发的,我想改造下增加点电子元件,让它的吸合和释放电压都提高点。

楼主:
关于在继电器内部串连个稳压二极管倒是个办法,但是我想如果感应电压刚在稳压二极管的稳压临界点,会不会造成继电器反复的吸合释放?因为感应电压能量低,继电器吸合造成感应电压降低,稳压二极管不导通,继电器释放,感应电压又升高,稳压二极管又击穿,继电器又吸合,反反复复的。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稳压二极管这样加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用直流的继电器

这个没法换,工程量太大了!都是在正常使用的设备了。

网友C:
你一个个改造的话还不如一个个换成dc24的 ,淘宝12元一套,和你的一模一样,宏发的继电器

网友F:
还是换成欧迪尔的DSY32RT-SC这个型号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稳压二极管这样加对不对?

稳压二极管不是这么用的,熊迪
换个品牌的薄片继电器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G:
控制电源加个变压器降压呢?交流220V整流过去不得400V以上了,继电器直流6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个个改造的话还不如一个个换成dc24的 ,淘宝12元一套,和你的一模一样,宏发的继电器

现场信号源不允许啊!太多了,每个都要去加个24V开关电源,再加中继改造量太大了,现场有很多柜子,而且都是分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压二极管不是这么用的,熊迪
换个品牌的薄片继电器也是一个办法

那应该怎么串联稳压二极管?其他的品牌ABB的我也试过了,都一样90V感应电压就会动作。我在淘宝里搜了一下,没有找到吸合电压高的薄片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制电源加个变压器降压呢?交流220V整流过去不得400V以上了,继电器直流60V

不是的,图是薄片继电器内部原理图!我们的信号都是220V交流电的。
zsh340

网友H:
引用楼主hssdwyz于2024-12-12 21:44发表的 怎样控制继电器吸合释放电压? :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有几个控制柜内的部分薄片交流继电器受感应电的影响,无辜吸合和有时不能释放,用万用表测量感应电高达90多伏,通过把多余的控制线接地,并在继电器输入端并入1微法电容,有效果。但还是有感应电。通过拆解薄片继电器,里面是由三个电阻和桥堆组成的,继电器是宏发HF41F 60-ZS,60v的继电器,求助怎么增加最少的电子原件使继电器180v吸合,110v释放?

继电器使用错误,继电器没有选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