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3):
大神们有没有知道V20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的时候,用宏Cn003时,如何控制反转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哪位大神来指导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

手册也看了,但是没查着反转控制呢,全是多段速组合

网友B:
把频率设为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频率设为负数

别闹

网友C:
就是设为负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设为负的值

真是设负数啊,我还以为楼上的哥们在开玩笑,感谢两位!

网友D:
反转是需要:正传启动+反转启动信号同时接通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转是需要:正传启动+反转启动信号同时接通

多段速,Cn003里DI1是正转启动接通,DI2低速,DI3中速,DI4告诉,也没有反转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