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請問485的位置怎樣換算出來的?

楼主(2024-12-13):
如圖片中2000H是參數地址 我要各別啟動或是停止我要怎樣計算出它的485位置?這個不會請前輩們指導

网友A:
这不是给列出来了吗,地址2000及01停止10启动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B:
2000h 换算成十进制就是8192,然后触摸屏是1开头起始,要加1,保持寄存器,前面要加40000,就是48193
下载积分:+10(zyfzxh)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有鱼丶)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h 换算成十进制就是8192,然后触摸屏是1开头起始,要加1,保持寄存器,前面要加40000,就是48193
很感謝解惑終於知道數字怎麼來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