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24-12-13):
伺服1接脉冲Q0.0,,,2接Q0.6,,Q0.5使能伺服,程序监控正确,但是PLC无脉冲输出, Q0.0各Q0.6指示灯没反应,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指教一下!!!在工艺对像里调试正常,是我程序不对??

网友A:
q0.6换成Q0.1

楼主:
更换了还是不行,,,工艺对象里调试可以,程序不行

楼主:
MD12更改成100.0可以了,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MD12更改成100.0可以了,就是不知道原因
因为西门子的伺服控制 位置和速度必须是 浮点 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