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4):
用静态识过后电机启动时会有一声震动响声,想改用动态识别一下,发现动态识别会过电流报警停机,不知道是不是转速太低了还是什么原因。求大师指点!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想搞授权 自己要算反电势电压

网友B:
检查:1、电机有无抱闸,如果有是否打开   2、电机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3、如果是闭环,则检查编码设置是否正确,编码器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开环控制的,无编码器的,电机数据应该是没有错,静态识别设没有报警的。

网友B:
负载能脱开吗?

楼主:
负载脱开的。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