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850PLC上载程序问题

楼主(2024-12-14):
850PLC 使用CCW软件上载程序一直提示项目内容和控制器不符,哪位大神指导什么情况?感谢。。。。

网友A:
是否和CCW软件版本有关?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大神,我用的13开发版,
联系前一位电气,他用的标准版12。暂时还没去联机。

楼主:
大神,我用的13开发版,
联系前一位电气,他用的标准版12。暂时还没去联机。

网友B:
按字面提示内容检查
大师,
就是不理解这字面意思啊。

网友C(2025-01-18):
解决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