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pid compact用法请教

楼主(2024-12-14):
最近刚刚开始使用西门子1500 然而对于compact功能块完全不熟悉。一直有错误代码errorbits 888项目是恒液位过滤。通过控制出水调节阀来控制液位恒定。
根据 网上资料说888是三个代码累加的 800的说是因为EN管脚有条件导致未取样导致,遂直接永远接通,但还是报80和8是调试阶段的错误,说是我的过程值和预期值差值太小 但目前过程值也就是输入液位是0,真搞不懂。求前辈们指教

楼主:
关于800报错,我还知道是可能OB循环时间和compact块的采样时间不一样。所以我设置成了300,000us和0.3s 应该是一样的了才对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该怎么进行。- -、
zhaoaron

网友A:
西门子PID功能块FB41(CONT_C)基本应用 建议用这个指令。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1500published/1500list/prog_list4.html
https://www.xuezdh.com/class/exper/1420.html
转:
如何实现 PID Compact 手/自动模式的无扰切换?
PID 自动/手动控制,就是看控制系统的输出是由 PID 控制器自动控制,还是由操作人员手动控制。在进行 PID 自动/手动切换时,如果要求保持控制输出的无扰动切换,需要在编程时注意:
1.PID Compact 手动到自动的模式切换,就是无扰的。
2.PID Compact 自动到手动的模式切换,需要保证切换至手动模式前,PID 回路的输出仍然是切换前的输出值。切换完成后,操作人员可以修改手动设定值。
参考:
S7-1200 PID Compact V2 常见问题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technology/PID/1200%20PID%20V2%20New/1200_PID_compact_V2FAQ/1200_PID_compact_V2FAQ.htm
PID功能(PID 功能及版本特性、PID Compact V2 版本、PID Compact 旧版本)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70.html
PID Compact V2 版本(PID Compact V2 指令介绍、PID Compact V2 组态步骤、PID Compact V2 自整定功能、PID Compact V2 常见问题)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martSMS/071.html
下载积分:+5(1260826516) 热心助人!
......
zhaoaron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1500published/1500list/fun_list3.html
......
zhaoaron

网友A:
https://1847.siemens.com.cn/course/detail/1/17770/1397
pid视频
......

网友B:
2楼真是高手 赞赞赞你
下载积分:+5(zhaoaron) 好贴好贴!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