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现在我用西门子1200加俩个通讯模块带4条线 一个通讯模块带俩条线 这俩条线每个上面都有20个从站 之前一直是好好的 但是俩条线其中的一条现在第13个从站插上以后 13后面的从站全部都用不了 把13从站拔掉就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 线都量过了没有问题 但是时好时坏 希望各位老板帮忙分析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13站换掉,如果没有器材更换,可以和其他模块的13站对调,不知道你说的站是什么原件,以前遇到过通讯线短路的情况,一个站短路其他站就全部连不上,看你的表述,只是13站以后连不上,13站以前能不能连上?如果短路会所有的站都连不上,你现场再判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把13站换掉,如果没有器材更换,可以和其他模块的13站对调,不知道你说的站是什么原件,以前遇到过通讯线短路的情况,一个站短路其他站就全部连不上,看你的表述,只是13站以后连不上,13站以前能不能连上?如果短路会所有的站都连不上,你现场再判断一下

这个之前是好的 这个站都是一个接线盒拉出来的线 接到小车上 这个小车换到别的站上没问题 在这就不行 不是短路我量过了 感谢大哥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