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4):
一直没有找到,用的都是导出!   请教一下大佬们

网友A:
C:\OMRON\Data\Solution

默认按照的话,应该都是这个文件夹,不行的话下载个everything来搜索一下

但是你知道了也没啥用,solution文件夹里面的工程都是字母数字组合的,看不出对应软件里面的哪个工程。

一般都是重新安装软件,备份一下,安装后复制回去。

另外,如果不是要把工程复制给别人,直接点击保存就了。每打开一个导出的工程,在solution里面就会多一个文件夹,久而久之C盘占用就会变大了。
  • 下载积分:+2(513345177) 真是好人!

楼主:
    大佬介绍的很详细,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A:
    C:\OMRON\Data\Solution

    默认按照的话,应该都是这个文件夹,不行的话下载个everything来搜索一下

    但是你知道了也没啥用,solution文件夹里面的工程都是字母数字组合的,看不出对应软件里面的哪个工程。

网友B:
    如何更改sysmac studio的默认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OMRON\Data\Solution

    默认按照的话,应该都是这个文件夹,不行的话下载个everything来搜索一下

    但是你知道了也没啥用,solution文件夹里面的工程都是字母数字组合的,看不出对应软件里面的哪个工程。

    打开工程,点击保存,再进入Solution文件夹,最新的就是刚保存的工程。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