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汇川plc h2u系列一个技术问题

楼主(2024-12-14):
触摸屏通过r422线连接汇川h2u com0可编程控制器,想用pc机观看调试plc里的程序,不知如何操作。各位大师如何调试程序。

网友A:
USB,在下侧方向。

网友B:
usb调试方便,不占用串口

楼主:
谢谢老师们真没注意这地方

网友C:
汇川没玩过
我们公司都是三菱 欧姆龙 比较多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