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5):
各位大佬好
我要写个程序检测产品是否正常,但是到了第5步时遇到困难,在此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每个传感器单独给一个寄存器呢

网友B:
检查下某一时刻所有信号状态,延时判断不在同一状态就是破损产品

网友C:
你这样至少能看到正常或异常状态   你怎么能确定好坏  你要想确定好坏  应该要视觉检测出来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不对不要喷  谢谢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冲吧 少年
空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网友D:
直接使用,NG就没有输出,那么就置位D0.0,D0.1之类,如果D0不等于0,那么就是NG就行。

网友E:
反过来来行不行,在整个检测的过程中,哪一个灭掉过就判定NG,否则为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某一时刻所有信号状态,延时判断不在同一状态就是破损产品

谢谢,和你的想法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和你的想法一样。

我弄过类似程序,楼主现在的理解是对的,但是如果按照图片这么写,考虑工件流过来时候不一定是平稳过来,存在一边先接通一边后接通会存在延时差。肯定会发生误报,楼主做的这个检测开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能确保每次工件流入一排sensor都能同时ON吗。         给几个建议给你,仅供参考不喜勿喷。1.如果工件比较大比较长,就要考虑sensor不同时感应的情况,并且考虑搬入和搬出两种检测情况,第一种搬入情况你没考虑的,你可以把临近的sensor两两一组,设定同时ON时间,例如:有1-20个感应器,那么1和2之间必须在0.2S内接通则不发生NG,否则NG,这是搬入检测情况。 2当sensor全部ON后,还是同样方式:1-20个sensor,任意OFF后,设定时间内必须全部OFF,否则NG,这是搬出时检测情况。这样误报会减少并检测更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