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提升机的变频器应该怎么选?

楼主(2024-12-16):
现在有1个7.5KW的电机 用作提升用变频器带 应该怎么选择变频器 注意那些东西?希望各位老板解惑

网友A:
变频功率大一点,品牌好一点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B:
变频电机带风扇带刹车,变频器控制刹车开启,变频器风扇要额定转速运行,有高度尺寸必要再加个编码器,安全是最重要的,做好安全保护。
变频器没什么特殊的要求,电机功率多少就选多少的,变频器就是个逆变元件,变频器安装离电机越近越好,变频器很普通的。

网友C:
变频器 加大功率是必须 你还要去看变频器 品牌类型 型号之类 比如:有的变频器支持水泵 那就是转速快 比如你如果要电梯用你要考虑惯量转矩这些 转速慢 这些 你多去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有详细 支持什么类型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D:
建议选大一规格的,11KW,马达带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