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6):
1,采用汇川的EASy521,程序想实现自动切手动,只动气缸,怕操作者移动轴,因为轴如果移动的话,没法监测到是否移动,再切回自动的话,会导致撞车。
本人的思路是如以下程序,切到手动的M3下降沿,记录当前位置,再切回自动,进行差值计算,只能实现部分,还请各位大神指点。M3是自动模式,M4是自动运行中。现在的问题是可以实现部分功能,但是拍急停的话,就会出现报警,因为急停拍下后,各个轴就立即停止。

自动模式下降沿(CLK := M3,Q => );
IF 自动模式下降沿.Q THEN
    X自动前位置old:=X_Axis.fActPosition;
    Y自动前位置old:=Y_Axis.fActPosition;
    Z自动前位置old:=Z_Axis.fActPosition;
    L自动前位置old:=Lift_Axis.fActPosition;
END_IF;

自动模式上升沿(CLK := M4 ,Q => );
IF 自动模式上升沿.Q then
    X自动前位置new:=X_Axis.fActPosition;
    Y自动前位置new:=Y_Axis.fActPosition;
    Z自动前位置new:=Z_Axis.fActPosition;
    L自动前位置new:=Lift_Axis.fActPosition;

    X自动前位置差值:=X自动前位置new-X自动前位置old;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X自动前位置new-POSTION_X[X_Axis_AutoAbNum];
    X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ABS(X自动前位置差值);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ABS(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Y自动前位置差值:=Y自动前位置new-Y自动前位置old;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Y自动前位置new-POSTION_Y[Y_Axis_AutoAbNum];
    Y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ABS(Y自动前位置差值);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ABS(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Z自动前位置差值:=Z自动前位置new-Z自动前位置old;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Z自动前位置new-POSTION_Z[Z_Axis_AutoAbNum];
    Z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ABS(Z自动前位置差值);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ABS(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L自动前位置差值:=L自动前位置new-L自动前位置old;
    L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ABS(L自动前位置差值);

END_IF;

IF M4=true AND X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E0.5  AND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E0.5 THEN
           Alarm[86]:=TRUE;
END_IF;
IF M4=true AND Y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E0.5  AND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E0.5 THEN
           Alarm[87]:=TRUE;
END_IF;
IF M4=true AND Z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E0.5  AND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E0.5 THEN
           Alarm[88]:=TRUE;
END_IF;
IF M4=true AND L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E0.5  THEN
           Alarm[89]:=TRUE;
END_IF;

网友A:
在M3下降沿给个变量赋值TRUE;切换回M3上升沿的时候和这个变量做个&运算

网友B:
你这搞得好复杂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C:
常规思路,没啥问题,这么写虽然复杂却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轴定位全部使用绝对位置,移动也就移动了,只要恢复后检测轴移动过程中有没有干涉就可以了,一般轴移动过程中的干涉大致就是些气缸动作不到位,你把气缸的位置检测作为轴移动的条件就可以
至于急停,急停了就重新复位再来,急停式紧急情况下使用,不是当作普通的停止使用,急停最大程度的保护人员、设备、产品,不是随意使用的玩意儿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要么给气缸手动写个权限,要么给轴写个手动权限。不要瞎动。

网友E:
这是常规写法啊!触发暂停时一个上升沿保存气缸状态与轴位置,再切自动继续时比较状态!不一致则提示对应的轴或气缸与暂停前状态位置不同,并提示人工操作返回暂停前状态位置后方可再自动,否则则需要对模块初始化。
我会写个界面,指示灯显示各气缸/轴位置与暂停前比较,并做按钮可手动恢复回暂停前状态,这样就不必整机初始化或模块初始化操作了。
急停拍下后设备必须整机初始化啊,要不还分什么急停按钮与暂停按钮呢

网友F:
又讨论世纪难题。切换,还是要记住状态。是否到位。在什么位置。
急停就是遇到紧急情况按下的,是为了保证人安全,其次是设备安全。使用者,经常按的话。报废物料就算他的操作了。
气缸状态的话,用异或来比较。

网友G:
轴移动有什么问题啊,手动时做好防撞条件限制,轴定位用绝对位置指令,就算轴在手动时走过了位置也没有关系,再次启动绝对定位时会自已找到指令给定的座标位置。
相信自我!

网友H:
您的程序逻辑是在自动模式切换到手动模式时记录轴的位置,然后从手动模式切换回自动模式时计算位置差值,如果差值超过设定的阈值,则触发报警。这个逻辑是合理的,但是您提到的问题是在急停情况下会出现报警,因为急停会导致轴立即停止,这可能会导致位置差值计算出现异常。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步骤:

1. **增加急停状态检测**:在您的程序中增加一个变量来检测急停状态,当急停按钮被按下时,这个变量会被设置为真。

2. **在急停状态下跳过位置差值计算**:在您的程序中,当检测到急停状态时,跳过位置差值的计算和报警触发。

3. **急停恢复后重置位置**:当急停状态被解除后,重置轴的位置记录,以便下一次从手动切换到自动时能够正确计算位置差值。

以下是修改后的程序示例:

```pascal
VAR
    急停状态: BOOL; (* 急停状态标志 *)
    X自动前位置old: REAL;
    Y自动前位置old: REAL;
    Z自动前位置old: REAL;
    L自动前位置old: REAL;
    X自动前位置new: REAL;
    Y自动前位置new: REAL;
    Z自动前位置new: REAL;
    L自动前位置new: REAL;
    X自动前位置差值: REAL;
    Y自动前位置差值: REAL;
    Z自动前位置差值: REAL;
    L自动前位置差值: REAL;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REAL;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REAL;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REAL;
    X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REAL;
    Y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REAL;
    Z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REAL;
    L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REAL;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REAL;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REAL;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REAL;
END_VAR

自动模式下降沿(CLK := M3, Q => );
IF 自动模式下降沿.Q THEN
    IF NOT 急停状态 THEN
        X自动前位置old := X_Axis.fActPosition;
        Y自动前位置old := Y_Axis.fActPosition;
        Z自动前位置old := Z_Axis.fActPosition;
        L自动前位置old := Lift_Axis.fActPosition;
    END_IF;
END_IF;

自动模式上升沿(CLK := M4, Q => );
IF 自动模式上升沿.Q THEN
    IF NOT 急停状态 THEN
        X自动前位置new := X_Axis.fActPosition;
        Y自动前位置new := Y_Axis.fActPosition;
        Z自动前位置new := Z_Axis.fActPosition;
        L自动前位置new := Lift_Axis.fActPosition;

        X自动前位置差值 := X自动前位置new - X自动前位置old;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 X自动前位置new - POSTION_X[X_Axis_AutoAbNum];
        X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ABS(X自动前位置差值);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 ABS(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Y自动前位置差值 := Y自动前位置new - Y自动前位置old;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 Y自动前位置new - POSTION_Y[Y_Axis_AutoAbNum];
        Y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ABS(Y自动前位置差值);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 ABS(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Z自动前位置差值 := Z自动前位置new - Z自动前位置old;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 Z自动前位置new - POSTION_Z[Z_Axis_AutoAbNum];
        Z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ABS(Z自动前位置差值);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 ABS(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

        L自动前位置差值 := L自动前位置new - L自动前位置old;
        L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ABS(L自动前位置差值);

        IF M4 = TRUE AND X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E0.5 AND X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 E0.5 THEN
            Alarm[86] := TRUE;
        END_IF;
        IF M4 = TRUE AND Y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E0.5 AND Y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 E0.5 THEN
            Alarm[87] := TRUE;
        END_IF;
        IF M4 = TRUE AND Z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E0.5 AND Z自动前位置点位差值绝对值 > E0.5 THEN
            Alarm[88] := TRUE;
        END_IF;
        IF M4 = TRUE AND L自动前位置差值绝对值 > E0.5 THEN
            Alarm[89] := TRUE;
        END_IF;
    END_IF;
END_IF;

(* 急停按钮被按下时设置急停状态 *)
急停按钮按下(CLK := E-Stop, Q => );
IF 急停按钮按下.Q THEN
    急停状态 := TRUE;
END_IF;

(* 急停按钮释放后重置急停状态和轴位置 *)
急停按钮释放(CLK := E-Stop, Q => );
IF 急停按钮释放.Q THEN
    急停状态 := FALSE;
    X自动前位置old := X_Axis.fActPosition;
    Y自动前位置old := Y_Axis.fActPosition;
    Z自动前位置old := Z_Axis.fActPosition;
    L自动前位置old := Lift_Axis.fActPosition;
END_IF;
```

请注意,您需要根据您的实际硬件和软件环境调整上述代码。希望这些修改能够帮助您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1(一轮明月) X动前位置点位差值这个的 ..
  • 下载积分:+2(智趣黄sir) 谢谢大佬,思路清晰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I:
    表示看不懂,梯形图还行,我一直用的就是梯形图

楼主(2025-01-16):
    payfsl这位大佬思路清晰,正解!

网友J:
暂停的时候轴走完动作才停止,每次定位完成将当前定位保存,每次手动切自动的时候将当前位置和定位保存对比一次,不一致就报警,如果按下急停(开安全门)轴立刻停止,整机必须要初始化

网友K:
。。。。。。。。。。。。。。。。。
  • 下载积分:+2(智趣黄sir)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动运行按停止,自动打成手动,手动操作完,再打自动改下步号再启动,轴会重新定位到目标坐标。
    也可以比较之前坐标状态做提示,真的很简单,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了特殊情况。
    程序按数字步号比较运行,很清晰,哪步有问题就在触摸屏把流程步号改成前一步号运行。
    步号运行全是数字,流程好管理,数字可以定义动作注释,串行并行都可以运行。

    我的步号没有开放出来可以修改,拍下急停,触发STOP指令,同时报警也会把自动运行中M4这个复位掉,轴立刻停止,松开急停,按下复位和启发,继续自动运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连续触发急停,就会出现问题,触发一次没关系。

网友L:
    18个伺服,60多气缸。自动运行中突然拉闸断电。重上电后什么都不动直接自动运行继续跑。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