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怎么选?

楼主(2024-12-16):
变频器的制动电阻怎么选?各位老板请指教。

网友A:
我们是做士林变频器的。一般手册上都是有的。

网友B:
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清楚 多看看 说明书

TEL- 178.....5698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网友C:
对手册,不用自己想

网友D: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网友E:
看对应的说明书,不谈品牌和型号,直接给的都是有点敷衍,每个品牌选制动电阻的都有不一样场景,有的默认轻载有的默认重载,这个看说明书选最合适的制动电阻

网友F:
手册说明书上面都有

网友G: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