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6):
这是怎么回事啊?大佬知道嘛

网友A:
失败后,电脑桌面有个讲安装日志情况的文件压缩包,里面有讲到问题原因的.

WIN7 SP1 虚拟机系统,中英文同时安装顺利成功,考虑是否安装文件有问题造成.

英文版的软件,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