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博图打开项目,看不到项目树

楼主(2024-12-16):
博图打开项目,看不到项目树,这个要怎么解决

楼主:
就是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
点击了项目树也是不行,重装也不行

网友A:
正常点击左下“portal视图/项目视图”就行
你这个可能已经是项目视图了,
点击左侧启动标签,你这个可能是自动隐藏了
点了不起作用,后面是把博图删除了,重新安装

网友B:
图片最左边靠中间位置有个【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