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7):
各位大佬,能否指教一下

富士PLC- D300win   小方口USB驱动咋安装?
这个小方口的通讯线和打印机的一样吗  还是也得单独买配套的?

网友A:
1、一般你安装完D300WIN软件后驱动已经被安装了,你只需要打开你的软件,连接PLC并等待PLC接通电源,在系统托盘中你可以看到M图标。
2、当要求你提供驱动时,你只需要提供驱动路径即可,默认路径在D300Win安装目录下的Driver目录下。
3、小方口的为MiniUSB接口,以前的MP4的连接线相同,市售的就可以,并非打印机线缆,打印机的USB线用于早期的PLC。
4、如果你使用PLC上的Loader口而非USB口的话,你需要购买配套的线缆,线缆型号:NW0H-CA3 + NP4H-CVU,价格大约2000元。
5、使用市售的USB电缆请注意,必须对项目的通讯方式进行设定才能使用。右击资源名后选择设定,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通讯设定。

勾选USB后确定,这时候你才能使用USB的方式进行通信,另外,系统托盘内的M图标程序不能退出,否则通讯将失败。

富士的产品都使用同一种方式,包括伺服,变频器都要使用到M程序。

Good Luck~
大神,淘宝上重新买了一根方口USB线,按照2说的路径安装不上驱动,通讯还是显示***连接不上。
通讯参数界面USB通讯栏不是灰色,是不是代表通讯驱动已经安好了?
  • 下载积分:+1(tat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