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小型PLC H1U控制伺服定位问题

楼主(2024-12-17):
动作流程:伺服传送带运送物体,光电检测到物体后,继续运行固定的距离停止做其他处理,处理完成后,继续运行。
现在物体有间隙还可以,有没有办法可以处理物体连续时的定位问题。

网友A:
三菱叫中断定位,使用DDVIT指令,FX3U支持,你汇川按照这个指令去找,没有的话,那就是没有了

楼主:
现在是用PLSY指令让伺服一直运行,光电检测到物体后立刻停止PLSY指令,同时执行PLSR指令。
现在需要第一个物体处理完后再放第二个物体,没有办法连续放物体。
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连续放物体。还能精准定位?

网友B:
试试把中断接到IO点上使用外部中断,记录下脉冲或编码器位置再走定位呢

楼主:
现在就是记录每个物体经过时的脉冲量再比较,只是没有开中断,位置都能记录上,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速度慢些一切正常,速度一快就停不下来。

网友C:
用延时做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