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7):
大神们,下图这两种, 电流怎么计算呢? 用多粗的线呢?

网友A:
一个是星形接法,一个是三角形接法。如果都是三相380供电,三根电阻阻值相等的话,星形接法电流等于220v除以电阻。三角形接法是380v除以电阻

网友B:
这两种接法电流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1(先飞的鸟) 正确

网友C:
    星型接法电流:220/R,R电阻值
    三角形接法:1.73*380/R
  • 下载积分:+1(hanjiantree) 正确算法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D:
    到底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网友E:
    按纯电阻,供电电压380伏估算,A接法每相电流  I=11000/220=50(A).
                                                         B接法每相电流   I=33000/1.732*380=50(A).
                       注意,A图中与B图中用电器不一样。
  • 下载积分:+1(先飞的鸟) 热心助人!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楼主:
    你好A接法, 为啥是除以220V呢?   不是19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纯电阻,供电电压380伏估算,A接法每相电流  I=11000/220=50(A).
                                                         B接法每相电流   I=33000/1.732*380=50(A).
                       注意,A图中与B图中用电器不一样。

    你好A接法, 为啥是除以220V呢?   不是190吗?

网友F:
    明显一个星三角电路,如果一样,为什么会有星三角降压启动这个原理,电压都是一样的话,电流是根号3倍,
    浪子海风

网友G:
    星接=45.09A   (接好后,你看一下电流表,看看对不对)
    优伤的菊花

网友H:
    由于楼主的两个电路中的负载电阻给出的是功率,在两种电路中同功率不等于电阻阻值相同,所以不好计算(不知道电阻的大小)。只能告诉你图中的知识,自己计算吧。

    引用楼主sky6595418于2024-12-17 18:30发表的 三相电阻丝功率计算 :
    大神们,下图这两种, 电流怎么计算呢? 用多粗的线呢?
  • 下载积分:+1(cccccy) 热心助人!

网友I:
    1、看加热管上的额定电压,功率除以额定电压得出阻值R

    2、若供电电压是3相380V时

          2.1、每根加热管流过的电流,I=380/根3/R=220/R,至于你说的380/2/R=190/R,那是线电压380V,串2根加热管的情况

          2.2、每根加热管流过的电流,I=380/R,线电流=根3*I

网友H:
      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不同的出题人有不同的意思。

      对于初入行或者电工基础不好的人来说,其意思是星形接法下11kW的阻性负载,直接将其改接为角形联接接在同样的三相380V的电源上,电流如何计算?由于出题人是初入门或者电工基础不好的人,认为星形接法为11kW,那角形接法时仍为11kW,不知道同一负载在不同的电压下功率也是不同的。

      而对于作为教师出作业或者考试题,或者作为竞赛题考比赛者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看你能不能理解在不同的电压等级下同一功率的负载,其电阻(或电流)大小也不会相同。作为教师出作业或者考试题来说,这道题没有明确指出两种电路中的负载是否是同一个,等于设下一个“坑”。

      同样,对于答题者来说,不同层次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初级中绝大多数人、中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高级中的极少一部分人都可能会理解为两种电路中的负载是同一个的。初级中极少的一部分人、中级的小一部分人、高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则理解为两种电路中的负载不是同一个。

      下面就对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行分析:

  • 下载积分:+1(sky6595418)

网友H:
    由于楼主给出的条件不完善,不知道其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下面就画出两种可能,希望楼主出来解释清楚,到底是同一个负载的不同两种联接方式(下图图中上面部分的图示),还是两种同功率的不同负载分别以两种方式联接(见下图图中下面部分的图示),好让大家知道如何正确分析计算。

  • 下载积分:+5(cccccy)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楼主提出的问题,不同的出题人有不同的意思。

          对于初入行或者电工基础不好的人来说,其意思是星形接法下11kW的阻性负载,直接将其改接为角形联接接在同样的三相380V的电源上,电流如何计算?由于出题人是初入门或者电工基础不好的人,认为星形接法为11kW,那角形接法时仍为11kW,不知道同一负载在不同的电压下功率也是不同的。

          而对于作为教师出作业或者考试题,或者作为竞赛题考比赛者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看你能不能理解在不同的电压等级下同一功率的负载,其电阻(或电流)大小也不会相同。作为教师出作业或者考试题来说,这道题没有明确指出两种电路中的负载是否是同一个,等于设下一个“坑”。

    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E:
    sky6595418
    三相正弦交流电,AB,BC.CA相的电压都是线电压,约380伏,A对中性点的电压是相电压,(AO,BO,CO)都是220伏,你说为什么不是380/2=190,也有一种情况是190伏,那就是中性点无引出线,并。且有一相电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sky6595418
    三相正弦交流电,AB,BC.CA相的电压都是线电压,约380伏,A对中性点的电压是相电压,(AO,BO,CO)都是220伏,你说为什么不是380/2=190,也有一种情况是190伏,那就是中性点无引出线,并。且有一相电断电。

    都是高手啊

网友J:
    经过计算,星星的电流=1.5*11=16.5A,三角形的电流=4.5*11=49.5A,你去看一下电流看看对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经过计算,星星的电流=1.5*11=16.5A,三角形的电流=4.5*11=49.5A,你去看一下电流看看对不对

    你的计算结果是错的。以星形接法来说,单相220V/11kW来说,相电流已经大大超过16.5A啦。

    你是用三相功率P=√3UI来计算的,但你忘了楼主是每相11kW,三相合起来就是33kW,所以,你的结果就是错在这里。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经过计算,星星的电流=1.5*11=16.5A,三角形的电流=4.5*11=49.5A,你去看一下电流看看对不对

      看错了,更正一下,经过计算,星形接法I=1.5*33=50A,三角形I=50*1.73=86A,欢迎讨论

网友E:
    建议网站请一个老师,能回答就回答一个差不多的标准答案,不能回答就回不能回答,让提问者再请教他人,讨论去讨论来可能......

网友K:
    楼主只是说每个加热管11KW,并没有说两种接法用的加热管电阻一样,不同的电源电压时,如果相同的功率,阻值是不会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