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FX5的网口TCP协议有ECN功能吗

楼主(2024-12-17):
上位机用HSL与三菱FX5通过SLMP通讯,通讯接通了数据也传送正常。但是这个连接建立的时间太长了,要几秒钟,客户不认可。
后面问了一下是TCP协议的ECN功能导致的,上位机关掉ECN功能就可以,或者PLC要开启ECN功能就可以。但是PLC这边没找到这个功能设置的地方,上位机试过,关闭ECN功能确实快,毫秒级别就建立连接了。
但是客户的服务器不能关闭ECN功能,有办法让PLC具备ECN功能吗?或者还有别的办法没有?求助

网友A:
应该PLC不具备

网友B:
PLC不支持,所以首次TCP会卡9秒,连接失败后会进行重试,重试两次后会关闭ECN再试,默认重连3s,所以卡9秒。话说为啥不能关闭,这功能没见过有人用过

网友C:
你客户几秒钟都接受不了,你做这单生意有你受的。

网友D:
过一层交换机?需要具备拆包能力的交换机,比如带三层管理的,可能有用~

楼主:
如果单单是普通的交换机是没有用的,这边试过了。可能有一些网关可以做到,但是没找到。所以上这里求帮助了,帮忙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