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货,这是PLC吗

楼主(2024-12-18):
这个是PLC吗,从来没见过,还380v供电,是什么牌子,用什么软件

网友A:
怎么感觉好像是变频器呀

网友B:
我看也是变频器

网友C:
丰田加壳。

网友D:
plc怎么可能会用380,还这么大电流

楼主:
懂了,是内置PLC和变频器整合一起的专机
引用 网友D:
plc怎么可能会用380,还这么大电流

网友E:
变频器无疑
相信自我!

网友F:
工控机,把相关程序固化在内的,使用时间长了,问题多

网友G:
看型号输入输出就是一个变频器,内部什么控制不清楚

网友H:
看向变频器 会不会是是不是套壳
welcome:4057363

网友I:
安驰,问题超级多

楼主:
比如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