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8):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三菱FX3u,DDRVA绝对值指令,但是在运行中,指令被打断,位置就不太准确了,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为啥要打断?你的D1004干嘛用的,还有M8029的位置
就是有人触碰到安全光栅,或者按下急停按钮,伺服电机不是要停止,所以要打断啊,有其他好的控制方法嘛?

网友B:
放大器是JE的?要是J4的还能加电池,JE的就很难办啊。
加油!

网友C:
绝对定位重新执行定位指令,应该还能定位到绝对地址,除非伺服断了使能后位置移动了

网友D:
再触发一次定位启动就可以了,前面加个条件光栅恢复后再导通一次
努力学习

网友E:
引用楼主周公瑾于2024-12-18 11:48发表的 伺服电机绝对位置指令被中断,位置丢失怎么办 :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三菱FX3u,DDRVA绝对值指令,但是在运行中,指令被打断,位置就不太准确了,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程序写的有问题吧,完成后在其他地方加d1004不行吗?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定位重新执行定位指令,应该还能定位到绝对地址,除非伺服断了使能后位置移动了

这是不是跟伺服的速度有关系嘛?

网友F:
D1004的位置有问题吧,应该是运行过程1004的数据导致程序中断了

网友G:
也可以这样用用看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H:
一直比较当前脉冲可以解决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也可以这样用用看

你这样用在运行途中改了位置就出问题了

网友J:
就看你的光栅安全等级高低,如果只是警告暂停设备不会导致伺服OFF 掉使能,光栅恢复后再触发绝对定位就可以了。

网友K:
我刚好在做这个若位置丢失的脉冲怎么办.

我利用伺服电机的AB编码器来做当前的位置反馈.

三菱伺服JET-A是差分的需要利用差分转换AB给PLC高速脉冲.
X0 X1 对应的好像是C239 可以查看手册..

然后直接置位给D8340(这个是Y0的当前脉冲数,可以覆盖)
就是把C239的数据给一个寄存器然后在给D8340做到一个简单版本的绝对位置查看.

你下次可以根据发送新的脉冲然后就能重新定位了.
这个是我用了很久的绝对定位简易版本.不需要总线跟ABS.

网友L(2025-01-18):
报警中断后。伺服回原一次。在执行定位

网友M:
M8029 的问题。。。不要用M8029,,,用当前位置和实际位置比较

网友N:
M8029的位置不对,和定位指令需要并行

网友O:
位置不准?,你这是断伺服使能了吧。如果没有断伺服使能电机位置和plc里地址不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