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19):
悲催啦!昨晚打开wincc项目时出来这么一消息框“无法启动基本应用程序,请检查您的软件许可证”。

我检查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中的许可证文件都没有过期,也没提示有缺失错误。

在电脑的服务运行管理中检查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是运行中...

电脑中安装了很多东西现不想重新安装系统,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可救回?

楼主:
破解版都这样吗?还是......

楼主:
完了完了!像这里说的这样要崩溃呀!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_305267_1032.html#otheranswer
最佳答案
有可能是安装或操作系统的问题,先找到西门子的7.5软件,重装一遍,看看安装时会不会报错?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考虑重装一下系统。
各位大神支个招吧
zhaoaron

网友A:
你电脑能安装虚拟机不?搞个虚拟机玩玩。
......
zhaoaron

网友A:
你得WINCC以前可以运行,最近不可以了吗?新建项目可以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WINCC以前可以运行,最近不可以了吗?新建项目可以吗?

以前运行得很好 ,试过了新建不了项目,连以前的项目也打不开
zhaoar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运行得很好 ,试过了新建不了项目,连以前的项目也打不开

突然不行是因为断电吗?没啥好方法,,,,下次记得备份系统。或者直接用虚拟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不行是因为断电吗?没啥好方法,,,,下次记得备份系统。或者直接用虚拟机。

都是正常关机没有突然断电之类的,或许像你讲得搞个虚拟机先试试,但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B:
破解版密匙会经常突然失效,你可以按照当初破解的方法再来一遍试试。如果你记得住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版密匙会经常突然失效,你可以按照当初破解的方法再来一遍试试。如果你记得住的话。

谢谢!我把授权文件删除后重新来一遍最后也没成功,就差重装系统了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安装更新包试试。
https://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terialaggregation_15.html

感谢,一大早上正在重装系统啦

楼主:
感谢各位记挂啦,重装后正常运行,现在切记正常运行后做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