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能不能控制220V单相电机?(新变频器基本不能控制)
zhaoaron

楼主(2024-12-20):
G120变频器
变频器输入:1相220V,
变频器输出:3相220V
变频器能不能控制220V单相电机?(接了之后报接地故障,可能是因为220V电机电容。)
控制单元名称中有“-2”的 G120/G120D 变频器,不可以控制220V单相电机。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302312_1100.html
......

网友A:
这个搞不成吧,一般变频器是交-直-交控制。你这个电机要想调速应该加电阻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B:
变频器不能控制单相220电机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C(2025-02-14):
单相电机调速是用可控硅调节导通角度实现的,只调压不调频
G120变频器能不能控制220V单相电机?(新变频器基本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