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0):
在项目中通信资源使用较多。老铁们是每次凭感觉分配通信负载还是有什么方法验证。
zhaoaron

网友A:
做过3个1500项目,都没调过这个参数。

建议你在现场所有程序调试完成后监控下CPU资源,然后合理分配这个值。

TIA 系统手册给出的建议如下。
请仅在 CPU 主要用于通信且用户程序对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时,才增加该数值。
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只应当减小该值。
如果不希望中断 OB 因通信而中断,则必须将这些中断 OB 的优先级设置为高于 15。
项目监控这个循环时间在20MS--40MS之间
  • 下载积分:+5(请叫我老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