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导出CSV文件名用时间命名,请教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4-12-20):
!ExportHisDataToCSV
昆仑触摸屏脚本要怎么写呢?请教大神
测试记录.csv变成系统的当前时间

楼主:
导出文件名称这个效果

楼主:
自己搞定了

网友A:
怎么搞定的

网友B:
函数里面 “文件名”添加 + $Data 就行了
$Data 是年月日
$time 是时分秒
$week 是 星期几
! ExportHisDataToCSV("$MCGS_DIR_USER/ProductionReports"+$Date+".csv" ,,
川崎机器人S级代理,川崎机器人/OTC机器人焊接,激光三维切,激光焊,火焰切,搬运等应用,非标定制,专机设备定制。

网友C:
脚本的第一个参数不是用户名吗,建立一个字符串变量,再用“$Data+$time”给字符串变量赋值就可以了
后续可以把字符串变量关联到一个输入框里,可以用来在画面里自定义导出文件名称

网友D: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