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1):
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带字母的数据放在PLC里做增加运算?我在MX SHEET里输入38KA41210001这个数据给PLC,当记录一个数据号,这个38KA41210001自动加1生成记录号码,变成38KA41210002,如此类推,一直加下去,最大到38KA41211000,大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谢谢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A:
38KA41210001这一段ASCII提取41210001变成数值,然后数值加1后变成41210002转化成ASCII,在和前面的38KA合并就行,38KA41210002.还是不会的话,只能找我有偿写了,FX3U以上都可以搞

网友B:
用表格做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C:
分成2个字段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KA41210001这一段ASCII提取41210001变成数值,然后数值加1后变成41210002转化成ASCII,在和前面的38KA合并就行,38KA41210002.还是不会的话,只能找我有偿写了,FX3U以上都可以搞

谢谢,但是38KA这个数据,有可能变动的,有可能客户会输入35KT, 或者其它的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楼主:
描述:没增加1前
描述:增加了1之后
为什么没加1之前数据是对的,加了1之后,不是在个位增加1 ,而是在千位增加1了,还有个问题,我只要个位数最大只显示9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D:
果然是高手如云呀,学习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楼主:
都是高手,可是不懂C语言和ST编程啊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高手,可是不懂C语言和ST编程啊

大部分语言基本编程差不多,
无非赋值,计算,
外加几个语句,
IF ELSE
FOR
DO   WHILE
SWITCH    CASE
.........
入门都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306586]

谢谢兄弟了,把你的ST写法做成梯形图实现了
维修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数控机床

网友G: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H:
都是高手

网友I:
凑个热闹,转一下三菱对应指令就行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F:
[attachment=306586]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