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用过,请问CP1H-XA40DT-D和触摸屏NB10W编程通讯地址是怎么对应?感谢

楼主(2024-12-21):
没有用过,请问CP1H-XA40DT-D和触摸屏NB10W编程通讯地址是怎么对应?感谢

网友A:
plc地址你不知道吗?
输入0.00 1.00 2.00等等
输出100.00 100.01 101.00
数据区D0 等等
中间辅助继电器 W0.00 等等等等
下载积分:+1(245503681) 真诚感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