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1):
从网上看到一个台达PLC 的定位指令 DDRVI K20000 K2000 Y0 M920,不知道M920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Y1或Y4等,难道是作者故意写错!

网友A:
我也经常这样写。就是电机只需要1个方向旋转,不需要正反转,指令必须带方向,所以用M替代,就不占用Y点

楼主:
按照你的意思,M920就是没有意思吗?也可以随便定了?

网友B:
我也是这样做的吗,方向随便用一个M点就可以了, ddrvi当手动使用,不按就停止,还自带加减速时间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看来还是使用的太少,惭愧 !以前见过FX5U的定位指令用过,没有想到台达的也可以怎么使用。

网友C:
灵活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这样写。就是电机只需要1个方向旋转,不需要正反转,指令必须带方向,所以用M替代,就不占用Y点

学习了!
之前都是占用一个Y点,闲置浪费了。

网友E(2025-02-27):
M920不是完成标志位么

网友F:
哇喔,学到了,想请教一下,那M920需要置1或者置0吗?

网友G:
1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哇喔,学到了,想请教一下,那M920需要置1或者置0吗?

不用管它是1还是0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用管它是1还是0
那再请教一下,轴的SIGN接线怎么办?辅助点也没法接线呀。
求解。

网友H:
三菱的也可以这样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