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3):
smart200plc和昆仑通态屏通信,通信断开PLC发出报警

网友A:
写一个脚本,每秒钟置位PLCM0.0,然后PLC每秒钟复位m0.0,如果M0.0超时2S没有接通,那就是掉线

网友B:
触摸屏建个变量 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脚本,每秒钟置位PLCM0.0,然后PLC每秒钟复位m0.0,如果M0.0超时2S没有接通,那就是掉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建个变量 就行了

这个方法实用。如果变量非0就报警。
学徒工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