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3u如何使用通信模块,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通信模块型号fx3u-485-BD,三菱plc型号fx3u-16mt/es-a,
如何通过上位机用通信模块控制plc
小白询问各位大佬

网友A:
你只要提供通讯端口就行,让他来连接。

楼主:
是否能用串口助手控制y0到y4

网友B:
这个不就是485模块吗?上位机是什么上位机。你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485模块吗?上位机是什么上位机。你都不说。
安卓系统的上位机,嵌套别人系统里,和win系统的上位机,嵌套别人系统里,
两者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