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AB伺服电机当前位置偶尔不准确

楼主(2024-12-23):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用AB伺服电机测量材料长度,测长完成后自动裁断,编码器位置清零,继续下一个循环;在材料测长完成时,用GSV指令获取了私服电机当前位置,正常时,每次获取私服电机的当前位置基本是一样的,但偶尔会出现一两次当前位置比正常位置小了300左右,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基本是一样的,就是相差不大。有时又有300,应该是伺服的增益不好?电机柔了。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一样的,就是相差不大。有时又有300,应该是伺服的增益不好?电机柔了。
但实际测量的材料长度没问题,只是获取的当前位置偶尔会小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