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3):
用编码器跟踪一个水线上的多个产品(同时跟踪27个),依次排队每次入料一个产品,每个产品入料时感应器动作并执行距离跟踪,当判断这个产品到达设定距离时,再用感应去判定产品是否还在?如果不存在了就报警。
以上程序编码器用三菱PLC程序如何编写,请大神出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1、你这也不止27工位
2、如果要稳定,建议用绝对值编码器,另外工位间距和编码器成绝对倍数关系,当然如果每个工位都有1个传感器或者启动工位有传感器,那是另说的
3、入用入栈,出用出栈就好了

网友B: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X2是入料感应,X1是出料,然后就是前面X2入料,X1后面出料,中途可能产品被吹走,到后面相应的位置需要感应检测X1对应。那么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吧编码器的AB相定义为X0,X1,那么X2是入料感应,X3是出料感应就行,还差一个变频器启动控制,蜂鸣器就可以了。你觉得对那么你找我给你做,有偿的。

网友C:
好像有一个DABSD指令  可以实现

网友D:
為何不用"在席"記憶的方式去寫?簡單又容易除錯

网友E:
需要编码器资料可以私聊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31
附件: 20多圈RS485信号编码器21.pdf (737 K) 下载次数:28
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编码器资料可以私聊

很好!

网友F:
再用传感器判断,这说明每个工位有传感器,然后每入料一次运行指定距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