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4):
一个三菱Fx3u-16MT/ES-A,通信模块fx3u-485-BD,不使用RS和RS2,串口助手可以接收数据吗
可以在串口助手上修改y的值吗,修改X的值吗,还有其他的寄存器的值
小白询问各位大佬

网友A:
可以,给两个你测试一下,直接用串口助手测试,PLC不需要任何设置。格式为开头02,地址,结尾03,和校验46,46
置位Y0    02 37 30 30 30 35 03 46 46
复位Y0    02 38 30 30 30 35 03 30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两个你测试一下,直接用串口助手测试,PLC不需要任何设置。格式为开头02,地址,结尾03,和校验46,46
置位Y0    02 37 30 30 30 35 03 46 46
复位Y0    02 38 30 30 30 35 03 30 30

我的485转usb线坏了,暂时没有部分测试,有其他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485转usb线坏了,暂时没有部分测试,有其他资料吗

圆口的也可以直接发送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口的也可以直接发送测试的

是不是不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对呀

网友A:
给你录制个动态图把,省的你都搞不定。已经测试圆口和485都是可以的
  • 下载积分:+3(li051005)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改其他的呢,那是怎么样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录制个动态图把,省的你都搞不定。已经测试圆口和485都是可以的

    485转usb是这样接线吗

网友A:
    PLC两个A结尾短接,接到485的A,同样B也是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协议啊 Modbus RTU吗

网友C:
    X是只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两个A结尾短接,接到485的A,同样B也是

我是这样接的但是串口助手没有返回值,fx3u-485-bd模块的RD亮发生就闪一下和SD没有亮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但是串口助手没有返回值,fx3u-485-bd模块的RD亮发生就闪一下和SD没有亮灯

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你干嘛要执着这个东西呢?自己写个无协议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你干嘛要执着这个东西呢?自己写个无协议不香吗

重点是不会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点是不会写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XYD的相应的地址软件发给你,但是有偿,你看我头像加我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