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U的MODBUS TCP通讯ADPRW指令的应用请教大佬

楼主(2024-12-24):
我用通讯助手
发送:00 00 00 00 00 06 01 03 91 00 00 06
返回:00 00 00 00 00 0F 01 03 0C 4F 4B 3C 98 20 1D 4F 4B 3E 25 E3 54
测试是正常的
我用ADPRW指令应该如何发送读取格式

楼主:
读取的是仪器里面的数值,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指令

网友A:
ADPRW是RTU的,TCP除了写程序还要设置的
QQ: 2845452345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你要modbus TCP,那么你就要学会他的通讯格式。
然后就要建立通讯协议,调用通讯协议口……一大堆的事
FX5U-modbus TCP通讯协议H10功能码解释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7557.html

楼主:
是的,应该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指令SP.ECPRTCL,协议里面设置好都是通用的,只要改一下写入读取开始地址和位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