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RTU通讯能不能读取台达PLC的x区

楼主(2024-12-25):
西门子RTU通讯能不能读取台达PLC的x区,为什么读取不出,是台达不支持读取x区,还是指令问题

网友A:
没用过台达的,是否可以考虑将X区映射到M区,然后读M区。

网友B:
你读的地址确定没问题么,知道1025是X多少不?

网友C:
台达支持这么多的X点吗

网友D:
好像不行

网友E(2025-01-24):
台达的X区编号是8进制的,是不是编号没对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