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5):
关于西门子与台达的PLC之间的主从站RTU通讯的两个问题:
1.西门子作为主站时,是不是不能读取台达的X区
2.台达作为主站时,是不是不能读取西门子Q区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读的,多看看手册测试一下

网友B:
西门子官网上有个RTU的例子,楼主的这个通讯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去西门子官网搜一下

我也曾经做过一个modbus的总结,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https://mp.weixin.qq.com/s/PQ2t-EnM3j0WJ4JjTt3r5w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

网友C:
可以实现,台达的X区的西门子的Q区先找到对应的modbus地址表,然后主站这边也要对应的功能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