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于等于的意思吗?

楼主(2024-12-25):
如题!在三菱编程软件中。

网友A:
不等于
等同这个≠?

网友B:
三菱仿真一下比较直观

网友C:
不等于的意思

网友D:
不管在哪个软件都是不等于`
受教了!

网友E:
不等于这个数

网友F:
肯定不是

网友G:
这个是不等于。在数学里面就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意思

网友H:
这个是不等于当前值的意思
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