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5):
假设组态如图,分柜1的输入模块地址从1.0至3.0,分柜2地址从4.0至6.0,后面的分柜地址以此类推,如果我想把分柜1改成4.0至6.0,分柜2和后面的分柜地址顺延,但是如果直接改会提示已占用,请问怎么能一键修改后或者根据分柜1的地址,后面的地址自动递增下去呢?请高手指教
zhaoaron

网友A:
删掉后边模块,重新插入。没有你说得那么智能。           组态时候,注意插入模块得先后顺序
  • 下载积分:+1(ukqbso)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后边模块,重新插入。没有你说得那么智能。           组态时候,注意插入模块得先后顺序

    那么项目做到一半的时候,前面分柜需要加几个模块,地址只能从最后面排或者删掉重新定义了吗
    zhaoar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项目做到一半的时候,前面分柜需要加几个模块,地址只能从最后面排或者删掉重新定义了吗
    \

    回答正确。
    ......

网友B:
    有那种强迫症要求的话只能如下操作:
    把原本后面的地址改到后面插入后重新排序,这个软件没有能力自动插入后地址顺延。
    追求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