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2-25):
是这样接线吗

网友A:
看不清楚你那是咋整的,看图来就好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你那是咋整的,看图来就好了

按1楼接线图 来就好了    你这个SUB 转接什么   三菱FX-3uPLC 还是 FX-485-bd  如果是  USB电脑有没有检测到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1楼接线图 来就好了    你这个SUB 转接什么   三菱FX-3uPLC 还是 FX-485-bd  如果是  USB电脑有没有检测到

usb 转接485,电脑有检测到com,发生数据后没有反应

网友C:
FX3U-485ADP-MB才可以作为从站,才可以从电脑上读;而:fx3u-485-bd只能作主站发送数据,请知悉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3U-485ADP-MB才可以作为从站,才可以从电脑上读;而:fx3u-485-bd只能作主站发送数据,请知悉

是不是要使用RS才能发送数据,如果不使用RS和RS2可以发送数据,修改x,y和寄存器的值吗?如果可以那发送的是什么